今天遇到个显示器 HH181 经过测试 发现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4-02-13):
之前是闪屏 灯管坏了一根  换好灯管后 接上驱动高压电源板 能显示 不闪屏了   但是发现显示不正常 等下传图给大家看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1

网友:
有时候屏下方还会有点闪烁 有时候能闪到正常的分辨率 一瞬间就闪成现在这样了 麻烦大家指点下 驱动板那些地方会引起这类故障 以前都没有遇到过 在闪烁的时候我测试了驱动板上面的两个三角管子没有跳变 电压正常

网友:
明明就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嘛

网友:
大哥 你看我传上的图片 是显示不正常 这么会是灯管和高压问题哟  灯管和高压问题会引起显示的图像不正常吗?

网友:
灯管问题么,,漏光么, ,

网友:
是 匀光板 两头 有烧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