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4-02-13):
今天接到一台DELL N4010开机掉电问题,按下开关马上掉电,按个3到5次就正常了,进系统什么问题都没

网友A:
CPU滤波加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滤波加两个电容试试

试过不行,CPU旁边有位置的地方我都加过了

网友:
补充下:冷机才会这样 机器开机以后怎么开机都没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故障两个  但是给客户商议   客户同意不修这个故障  钱照收(修的是其他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桥,显卡虚焊

网友:
局部加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