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新的 放一天后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2014-02-13):
联想台式机新的  放一天后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开不了机,什么原因呢?

网友:
拿去换!没什么好说!

网友:
没反应说明没触发啊

网友:
换个电源测试下怎么样

网友:
这个要怎么说呢   测试呗   换电源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电容坏了,有可能是电源,也有可能是主板的要用排除法

网友:
把电源线拨了,按20次开关,然后再插上电源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