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750G触发0.24掉电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HM6X)

楼主(2014-02-13):
接一台二修机ACER 3750G,故障现象为上电触发0.3几掉电后反复重启掉电。
拆开裸板上CPU,内存触发电流0.24掉电后反复重启。
检查外观发现上家动过CPU供电芯片ISL95831,测量掉电瞬间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其他电压正常。
多方查找无电路图,只有参考其它电路图的ISL95831,检查各个外部工作条件都无明显异常,SVID对地阻抗和电压无异常。
按照论坛有帖子经验判断拿到ISL95831的PROG1的外接电阻,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都为1.1V左右,可以基本说明芯片及外围无异常。
拿出示波器测量SVID的,DATA无方波信号,判断应该是SVID没有正常工作。
代换CPU故障依旧。
由于没有电路图,无法测量PCH发给CPU的PROCPWRGD#,(其实找到CPU底部这边的点还是可行的,太麻烦了)
果断刷BIOS,故障依旧。
更换HM65故障依旧。
准备放弃之时,发现散热片出风口灰尘很多,猜测会不会是显卡异常造成的,迅速用疯抢300度加热1分钟。
通电开机,电流上下起伏,接外接,亮机。
高兴之余没有时间分析,因为机器已经拖了好几天,赶紧上BGA加热,试机显示正常。
装好之后发现故障又还原了,郁闷哦,然道没找到真正故障点,拆开,在用疯抢加热显卡,又好了,等冷机故障又还原。
重新植球冷机后故障依旧,至此判断故障还是由于显卡工作异常。
定全新显卡更换后彻底解决故障!
各位大神可以做后续分析,为何显卡故障会造成此现象!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

网友:
修好cpu供电应该就好了

网友:
cpu  供电正常才能  出来集显的

网友:
好折腾, 但愿不返修!

网友:
不太明白,这个跟显卡有关系?今天遇到一个K42JR的也跟这个情况差不多,CPU供电0.75电流0.66不动,桥也换了,无果

网友:
肯定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