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IG41M 跑码d5-0b-0c-2a-38-3C

楼主(2014-02-13):
小弟遇到一片LENOVO主板,L_IG41M跑码D5-0B-0C-2A-38-3C停住了,显示器显示“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Enter"就不动了。按下ENTER键也没反应,求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写 bios  。。

求BIOS,求BIOS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什么时候的主板!

网友:
10年生产的

网友:
刷 B I O S

网友:
换个处理器试试..不行刷BIOS就可以

网友:
刷BOOS试试

网友B:
拆下声卡就好啦,请问这板子的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电池呢?有电就刷bios,百度里这个问题有分析吧?这里回答的都是半桶水,大神都忙着修板子呢。哈哈,我也是2把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声卡就好啦,请问这板子的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可能是BIOS出问题了,刷个试试看。

网友:
没有系统盘,或系统盘没有认到。

网友:
3c是卡 声卡 貌似是

网友:
可能是BIOS出问题了

网友:
bios,外设,吹下南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