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GW M172通电电源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4-02-13):
品牌:长城Great Wall

型号:GW M172

故障现象:接通电源自动开启,电源灯一闪一闪。。无法按电源按键关闭或开启

拆机检查:把屏的排线和灯管分开了单独测试电源板和驱动板一样故障。排除屏的问题,问题出在电源板或者驱动板上,目测了一下电源板,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的。换掉涛声依旧,检查电源板到驱动板的排线分别是SW、BR、GND、GND、5V、5V,上电测电源板上的12V,5V都正常,通电按故障去测SW:0.32-0.8V跳,BR:2.4-5V跳,有个问题,单独把SW去掉电源灯就不闪,这时候去测BR是稳定的:2.4V,但是没有信号输出,背光灯也不亮,请问这种问题要怎么查?到现在也不能确定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是新手。。求高手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凡是长城的显示器,不论爆浆与否,驱动板上的小电解必须全换。祝您好运!

网友A:
去掉SW当然不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SW当然不闪啦

问题出在哪?SW是干嘛用的?

网友:
鼓包这一组的电容都换了, 电容漏电

网友B:
是不是鼓包的电容没有换完,,或接个5V电压到SW,看背光亮不亮。。。

网友:
后面电容全换掉,12v有可能短路 ,高压驱动部分有个八条腿的管子坏了 可能是46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鼓包的电容没有换完,,或接个5V电压到SW,看背光亮不亮。。。

试了,接了个5V,灯管也不亮。。

网友:
电容全部换新的就好了,这是带不起负载的表现

网友C:
同意6楼的看法,有可能是4606坏了。三星的电源板就这样,换上电容4606就爱坏,我弄个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6楼的看法,有可能是4606坏了。三星的电源板就这样,换上电容4606就爱坏,我弄个N个了

这款板采用的是4604,有两个。测了。。复合MOS,有一个坏了。先换掉坏那个试试。。感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6楼的看法,有可能是4606坏了。三星的电源板就这样,换上电容4606就爱坏,我弄个N个了

复合MOS。内含的一个P沟道的挂了。。谢谢。。

网友:
以前修过 好多这种电源板!

网友:
这个板子太多换电容能解决,但个别板子,无论怎么搞都不能解决,只能换板,我也搞不懂。

网友:
灯闪就是电容和4606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合MOS。内含的一个P沟道的挂了。。谢谢。。

一般都是这个坏的

网友:
楼主  你先拆掉 SW的线  然后再量 SW 是多少V啊  如果正常的话说明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帖子收藏了!

网友:
都是高压有点短路引起的

网友:
改高压  补焊

网友:
我看见两个电容怀孕了

网友:
高压那边有一个怀孕电容
另外不行就改高压
改高压会么 不会那就没辙了

网友:
这个就没必要发上来了吧???????换了电容包好,不要去想得那么复杂

网友:
开关不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