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维修电源中,需要买些什么电源零件,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2-13):
在学习维修电源中,有的电源查出后没有零件更换,想去淘宝购买一些零件,但不知道常换哪些,求高手指点,有淘宝的链接推荐一下了,谢了!

网友A:
三极管:13009、C5027、C945、A733、TL431(三端稳压管);IC:TNY266/267、7500B/494、393等;电解:470u/250V、330u/250V、47u/50V、10u/50V、4.7u/50V、2.2u/50V、2200u/16V、1000u/16V、470u/16V、3300u/6.3V、1500u/16V、1500u/6.3V;光耦:817;电阻:330k、150k、2.2k、1k、100、2.2、1等等,边修边买,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13009、C5027、C945、A733、TL431(三端稳压管);IC:TNY266/267、7500B/494、393等;电解:470u/25 ...

谢谢指点,有没有淘宝的链接,哪家东西全一些。

网友B:
最好是去实体店买比较好点,

网友:
去迅维淘宝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去实体店买比较好点,

小城市,实体店就几家,不一定能买到。

网友:
拆个电源看看   基本上电容经常坏  哎 只会换电容

网友:
修电源不用那么复杂,修着修着旧件都用不完。
如果是才开始干,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废品收购站找废旧电源,很便宜的。

网友:
收集一下 朋友送的电源 即可~~~主要是工具和经验~~~

网友:
楼上说的就是最基本的元件
实体店里都有卖的  不缺

网友:
今天买了快200元的电源配件,电容、电阻没买,感觉旧电源上多。

网友:
我建议电容用新的,其他的拆下来的都可以啊

网友:
电容电阻开关管

网友:
迅维淘宝店

网友:
楼上常用件列举的比较齐全了,其他的可以边修边买

网友:
其实还是坏电源好,除了电容不能用。电阻、电感、集成块(不一定个个都坏)基本都可以,而且遇到有些电源电阻烧焦、爆管等还可以在废电源板上找到元件参数。淘宝买只是买点电容、一些不太好买的场效应管、集成块。

买了几块7500和339,修了这么多电源都用不上,反而一些旧式电源和一些不想修的杂牌电源上就有,最难找到的是好的辅助变压器(基本上买不到),电容是换得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