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用电池开机无CPU电压~

楼主(2014-02-13):
手上有一台宏基4738ZG电脑··用电源可以开机 用电池,少CPU电压~此CPU供电芯片是 ADP3212,
用电源开机测 ADP3212  37脚VCC 5V 32脚PVCC 5V  16脚RAMP 2.5V  1脚EN 3.3V  2脚PWRGD 3.3V
用电池开机测 ADP3212  37脚VCC 5V 32脚PVCC 5V  16脚RAMP 1.5V  1脚EN 3.3V  2脚PWRGD 无电压
想问下 这样 是不是可以推测出是 此ADP3212芯片 出问题了?
不敢确定 请论坛朋友们 帮忙下!谢谢!附上图纸(论坛刚下载的)

Acer 4738ZG.pdf

网友:
在线等回复~~正考虑要不要换芯片~!

网友:
换大电容 就OK了。

网友:
这机子不是那种 NEC大电容的~!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滤波电容  电源进系统 会掉电吧

网友:
查哈隔保电池电路这块

网友:
用电源进系统都很正常 不会掉电··

网友:
7楼说的是???没听懂···!这款机子是I3 独显的

网友:
搞好了没,主!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和充放电,不过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CPU EN信号都有了怎么会出不来呢

网友:
有可能电池板有问题

网友:
你测得电源好信号的另一端有没有出电压,

网友:
加两个330电容

网友(2014-03-31):
这款机子好难西修啊

网友:
这个问题 我知道答案 今天刚修好一张  可以联系我Q847868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