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3不触发, 小短

楼主(2014-02-13):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S43的本,去掉电池,把可调电源到19V,待机0.055,开机不触发。看起来应该是有小短路,不接可调电源,接电池按开关有指示灯亮一下断电,
主板是又三部分组成,分别是:1.CPU,显卡,南北桥一片主板 2.充放电电路和待机电路(3.5V)一片主板 3.声卡,CMOS电路一片主板
很少修到这类的机器,加上是比较新的机器,所以想找找电路图,找了很久没有电路图可查,想了一会,难道没有电路图就不修机器了吗?不触发的机器应该是机器上电保护了,所以查各电感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有点想动IO的冲动了,但是维修要动手一定要有证据才动手,要不然就会扩大故障了,接着找故障,我用单独的3V5V主板上电(电源口就在这片板子上)发现有3V5V,再上到CPU的板子的时候故障出现了,一上CPU的板子马上没有3。5V电压了,问题就在这CPU的板子上,既然待机没有问题,那应该是3。5V的后继出现了问题,断开3,5V的后继转换MOS管,发现对地阻值为零,问题应该就在这,去掉MOS管后,采用电击法,限压3V,限流1A,通电后直接1A,电流在来回波动,看来是电容短路了,摸了板上,发现是芯片组供电部分的5V后继短路了,熟练地换上电容,上内存,把三片主板组装在一起,接上电源按开关显示来了; }3 F, @+ J" ^
故障总结:待机电路后继短路!

网友:
经典的短路故障维修

网友:
非常经典的故障

网友:
短路比较好修  我现在都是遇到进水的

网友:
写得再详细点,多上的图就更好了.]

网友:
没图纸你怎么快速找到3v,5v转换mos管啊

网友:
以后可以把 哪个电容短路位置拍照片 这样有助于学习 交流

你写的不够详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