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疑问:bios程序对3/5v待机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02-13):
可恨的G480,没图纸瞎搞,期间发现个问题希望各位探讨一下。

重刷了个bios,开机后3/5v电感电压都出来了,电流指示0.022,几秒后电流增大至0.05,感觉不对,再量3/5v电感,电压逐渐降到0,现在是待机状态不知道这0.05的电流流到哪里
此时触发电流上升,但是很慢,先是0.7,然后慢慢到1.2。 cpu电压0.9但不稳定,飞线测cpurst cpuprwgd,电压高到低缓慢下落。
重新换一个biso刷进去,待机电流0.022稳定,3/5v稳定不掉,但是不触发,没反应。

现在这情况,不知道是EC问题还是bios不对,有没有图纸,咋弄?

补充内容 (2014-3-20 21:21):
换ec,刷回原bios解决

网友A:
不好说  找关键测试点  一个个测吧  这个待机是在就出来的  论坛有G480的图纸我发过  别人也发了不少 我就不重复发了 饼哥说浪费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  找关键测试点  一个个测吧  这个待机是在就出来的  论坛有G480的图纸我发过  别人也发了不少 我就 ...

g480 lg4858mb 的图纸论坛上没有,我到宝上买都买不到

网友:
........你只说G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