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装的机子经常开不了

楼主(2014-02-13):
新装的机子配置
cpu: 新英特尔1610
硬盘:希捷500g
内存:金邦2g
主板:盈通h61
运行正常,第二天按开机键没反应,插拔、端接口正常,第三天如故,求解?????
cpu

网友:
运行正常 开机没反应 啥意思?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这些故障比较麻烦,把机子拆了重装一次看看。替换下电源什么的排除

网友:
主板或电源都有可能,售后方便的话就退回去排查,自己在家很难用排除法确定是哪个问题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重新装一次试试

网友:
主板可能性大啊!

网友:
排查顺序为 机箱前置面板按钮和连接线 电源 主板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煮个检查

网友A:
不旺下结论,电脑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多谢各路大侠指导!!

网友:
新电脑 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电源线没有插好

网友B:
电源接口也看下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低了?

网友(2014-03-19):
不是温度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