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联想THINKPAD e420换屏完灰白色屏幕

楼主(2014-02-13):
联想THINKPAD e420换屏完灰白色屏幕,原装屏幕是LTN140AT20型号。更换型号LTN140AT08.换完后成灰白的,外接显示器是正常,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码片程式不对啊 你再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刷屏码片//

网友B:
原来的屏还有没有正常显示的地方?一点点也可以?

网友:
也许是屏或者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屏还有没有正常显示的地方?一点点也可以?

原来的屏碎了。旁边也是白白的,换上去这个屏是灰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码片程式不对啊 你再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这种屏一般都要刷码片的吗?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LVDS信号正常不

网友:
有的时候屏没有写这个机器型号的码片 买屏的时候跟买家说下就可以了
也可以自己刷

网友:
E420没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换上去的屏不好的啊

网友:
再重新换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