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刷BIOS后重起不亮

楼主(2014-02-13):
机子拿过来的时候是不跑吗,后来在论坛里下了BIOS刷了后能亮了,但从开机到亮机时间有点长,但总算能亮了,后来经过反复测试后发现一个问题,不能重起,重起后就不亮,不跑马,把电断开后在开机又能亮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是我刷的bios有问题吗?有谁遇到过,求救

网友A:
楼主,在刷BIOS试试,我这边有好板子,可以备份一下给你,但不知道怎么能分享到论坛里。要的话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刷BIOS试试,我这边有好板子,可以备份一下给你,但不知道怎么能分享到论坛里。要的话留言

你发到论坛里,或者发我qq 2453537195,多谢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不对

网友:
换这个试一下R466

R4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刷BIOS试试,我这边有好板子,可以备份一下给你,但不知道怎么能分享到论坛里。要的话留言

楼主,在吗,你用QQ传我,行吗

网友:
再刷一个试试吧  可能就是bios不对

网友:
换个BIOS刷下试试吧

网友:
谁有T400集显的BIOS,我下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BIOS没有刷对,T400BIOS没刷对会造成开机到显示的时间有点长,有些还会生成重启后不显示。

网友:
你说的情况还是BIOS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太多了,没刷到合适的。。。

网友:
本子已经修好了,是原来的bios有问题,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换过bios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