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开机黑屏

楼主(2014-02-13):
本人接一台宏基V193W开机黑屏。指示灯为绿色一直不变。无信号注入也是一直绿色。屏幕无反应一如继往的黑。不知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问题。望指教

网友:
电源板12V5V都正常吗?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太笼统了,背光亮不亮?各电压是否正常。屏用手电照,有没有图?

网友:
高压的问题多些

网友:
主要电压没试啊?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你用手电  照一下  屏幕有没有   图象  有的话就是  等管

还是高压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把屏拆掉试试指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和灯管可能大

网友A:
各電壓都 正常哦。屏幕上開機的時候閃都不閃的。我想可能是驅動的問題。哪位有這個數據不?發個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電壓都 正常哦。屏幕上開機的時候閃都不閃的。我想可能是驅動的問題。哪位有這個數據不?發個我啊

你的繁体字很个性

网友:
高压和灯管可能大 用手电照屏幕看下

网友(2014-03-16):
这种屏另类啊。没信号输入指示灯也一直绿灯。都不带闪的。我换了块高压板好了

网友:
主板,或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试试换个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