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E2220W,不定时搜寻信号

楼主(2014-02-13):
一台三星E2220W,不定时黑屏,黑屏的时候右上角跳出模拟-数字信号字样的提示,1-2秒后图像又跳出来正常了.此现象不定时出现.已去掉按键板的信号选择SOURCE按键,也刷过程序了,还是会出现,来请教下各位.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这都不会你做啥维修啊!~

网友:
主芯片发热. 直接换板吧.

21.5的那批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A:
谢谢楼上二位,我直接换通用板了。。

网友:
通用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二位,我直接换通用板了。。

换 信号板了   好了么

网友:
三星的程序 容易坏的

网友:
换下全部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