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内芯焊盘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4-02-13):
天线内芯焊盘掉了,怎么办?

图是下载的,东西一样。不小心临时用劣质烙铁改换天线,结果把焊盘掉了,查看下周边貌似没有飞线的地方,这个板是双面的两面都有电路和元器件。这里高人云集,想必会有办法的,请各位帮助下。

图中有天线位置——黄色圈。个人只是一知半解,请各位帮助下。这个是网络机顶盒。

网友:
头断了,根还是有的

网友:
把附近的漆皮刮开,跑线

网友:
先跑线,找到后飞线咯

网友A:
用刀片使劲刮刮  里面肯定有接头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用刀片刮开PCB板直到找到线根,然后用漆包线焊好再用胶封上“埋线”。

网友:
多谢各位指导,昨天用刀片刮了几下,没有看到铜丝印,吓得不敢再动了。——关键是那地方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刀片使劲刮刮  里面肯定有接头

害怕影响到另一面,另一面也是电路和元器件

网友:
用刀刮刮跑钱,然后飞线

网友:
再用刀刮着看下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