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维修一例

楼主(2014-02-13):
该机待机0.003  触发到0.02掉电 。。触发瞬间测3.3v只有2.6v  。。但是无短路 。。。用表笔点着5V电感 可以触发 也可以正常亮 。。。怀疑是5V滤波电容问题 换了还是不行。。发现3V  5V 芯片是D95280  这个芯片产生  之前有遇到过坏的 。。手头上有备货 。换上OK

网友:
这都行啊,真是幸运

网友:
我今天修的这台,全电压都没有,还量出很多短路的电容,郁闷

网友:
E425是通病。

网友:
简单明了,还有备货

网友A:
什么价格进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格进的货

之前买的35一片   现在好像出了改良的 。。

网友:
浓缩的精华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擦边球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做维修的都应该常备一些

网友:
d95280 芯片傻贵  淘宝好多假的芯片  上机就烧

网友:
好久前就修过了。那是同时买了两个却有一个不行的

网友:
在个是通病了。。。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什么神马都有啊

网友:
d95280不是买到假的。只是2中芯片的基准电压不一样。一种是2V的基准,一种是0.7V的基准。E425 E420用的是2V基准的。0.7v基准的改一下3V 5V的反馈电阻,只要反馈回来的电压时0.7V就可以用。基地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0.7V基准的改发亏电阻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前不久订了两个.45一个啊..头大..换了还是没待机.不过能开机..也给客户了.

网友:
D95280是E420上的吧?BD95280是E42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