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05

楼主(2014-02-13):
开机无显示 诊断卡 跑60 换了主板  液晶屏 CPU 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啊  你见鬼了啊  全都换了还不行

网友:
估计外设那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A:
你还可以继续试试屏线和内存,那就真的一套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主板都换了 怎么还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可以继续试试屏线和内存,那就真的一套了

应该是外设影响的吧

网友:
内存坏了,要不就是屏线

网友:
呵呵。。。维修真他妈怕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2014-03-15):
  很同情你的遭遇!!!

网友:
真神机也。全换了也不显。屏线量了吗/?是不是换的主板也是坏的?你示波器量一下有没有显示信号?

网友:
对此只能叹息啊。。。

网友:
内存或屏线  几率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