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Q1400触发到0.8不亮

楼主(2014-02-13):
神州天运Q1400触发到0.8不亮.CPU发烫,板子偶尔还有滋滋的声音。有人懂的给我说下经验!

网友:
供电问题  你先找到 兹兹的地方

网友:
少电压吧,先测下供电

网友:
我遇到掉电一般都是看 有无短路。有无却电压和信号。

网友A:
电压我也测了。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滋滋 的声音从哪发出来的 谁能给我点经验,电容我都测过了

网友:
之前也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是用假负载,问了有些人说是电感响,有些说是假负载响,后来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
有电压不稳定

网友:
你这电压都出来齐全 明显是CPU这块的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我也测了。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滋滋 的声音从哪发出来的 谁能给我点经验,电容我都测过了

V滋滋滋的叫是电感的声音,你用螺丝刀柄压一下就知道哪个电感叫,然后打一下那一路的波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滋滋滋的叫是电感的声音,你用螺丝刀柄压一下就知道哪个电感叫,然后打一下那一路的波就知道。

算了 客户不修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吧,内存电出来没,所有供电都有,就杀显卡,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2014-07-09):
这种问题不好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