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 通病

楼主(2014-02-13):
翰士奇型号 HSG1163显示器显示无信号换VGA旁边U104六脚元件OK
通病

网友:
没修过,这个不应该是通病吧.你修的多么?

网友:
瀚视奇修的少,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以前都是换板维修的。

网友:
没有修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谢谢,分享,6脚元件是什么型号?如果上个图就完美了!

网友:
没图,也不知道故障现像

网友:
此机器修的少 楼主提供图片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
通病吧!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点笼统,不过以后如果遇到 试试看

网友:
翰士奇修的少,谢谢楼主分享,以后试试看

网友:
那个一般是保护用的钳位二极管,或者是一个保护用的场管,我一般都是找一个旧板子拆几个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