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转发:联想E40掉电维修----示波器深化使用

楼主(2014-02-13):
联想E40掉电维修----示波器深化使用
客户送机,联想E40,故障为触发上电至300mA左右后掉电。拆机,修机,故障分析;
我心想把学来的知识得以实践,插上稳压ADP+上电即掉电稳压表显示0.200A掉电,头大,头晕上示波器双跟踪去查询具体掉电情况,那一方先掉电,便为那一方的故障,为快速判断故障,首先确定是复位前的掉电还是复位后的掉电。查看系统有没有送出结束CPU复位的复位信号CPU_TRST#,结果发现在掉电前CPU_TRST#持续为低电平。因此可以确定此机故障为电源引起的掉电故障。
下面开始查找是何种原因引起的电源掉电。
首先测量CPU核心电压+VCORE及CPU封装内的北桥部分供电电源+CPUVDDNB。如下图所示:
从波形图可以看出,+VCORE电压是在VRON信号保持有效的情况下掉电的。说明+VCORE电压丢失的原因并非VRON的无效造成的。可以初步断定掉电的原因为某路电源的负载过重造成。
为了进一步确定上面的判断是否正确,接下来测量+VCORE与系统的其它供电是否有类似的现象。选择+1.5VSUS与+VCORE进行比较,波形如下
同样可以看出,这两路电压也是同时丢失。而且经进一步测量,+1.5VSUS电压也是在SUSON没有失效的情况下掉电的。
根据以上两种情况的测量分析,引起掉电的原因应该是各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源电压不正常造成的。有三种情况会引发这种结果,一是稳压电压(或AC适配器)容量不足;二是适配器选择电路工作异常,造成传导电阻过大;三是多路电源中有一路或多路存在负载过重的现象。因为使用的是直流稳压电源,所以第一种情况可以排除。
对于第二种情况,需要用示波器测量适配器与电池的公共节点电压VIN在掉电时的变化情况,并与+VCORE进行比较,测量结果如下
希望的结果出现了,从图形可以看出,+VCORE电压的丢失是因为VIN下降造成的,而且VIN跌落的幅度很大,高达5V以上。为判断是否因隔离电路引起的VIN电压下降,下图为测量的稳压电源输入电压情况,完全与图3相同。因为输入电源容量不足的情况已经排除,因此可以初步认为是因为负载电流过大造成的。
此机使用的充电器为ISL88731,此芯片带有对适配器电流检流放大器CSA的缓冲输出,并从88731_IINP引脚送出。CSA的放大倍数为20。为估算适配器电流的大小,用示波器测量88731_IINP的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
可见,88731_IINP电压瞬间高达1.8V以上,适配器检流电阻为10mΩ,所以可以推算出稳压电源输出的电流要求达到8A以上,对于一个最大输出电流只有5A的稳压电源来说,大大超过了稳压电源的容量,所以造成输出电压瞬间跌落而使系统板的各路电压掉电的现象。通过以上测量及分析判断,确定了造成掉电根源为负载过重。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
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处理原则,先测量主板上各开关电源的后级电压的负载。发现显卡与显存的供电电压+1.5V_GPU对地电阻接近0欧。重植显存后,机器亮机!
找到了故障点,此机维修可以认为基本告终。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我想问下。3 5V后极有故障。导致通电3 5V瞬间掉电。示波器也可以这么找出是3还是5V后极有问题吗。

网友:
灵活运用示波器

网友:
这是啥牌子示波器啊。。图片看着不错。。。不过显存为什么会导致负载过重。没理解。

网友:
楼主小弟很好奇如果
CPU_TRST#为高电平接下去要怎么查

网友:
晕,完全看不懂啊怎么办。。。。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就是没好好利用

网友(2014-05-15):
呵呵,电源短路你的可调电源会显示不出来?显存短路了重植还能用?太牛了
短路掉电只显示0.2A电流或许你的维修电源该换了!
短路后重植就能继续使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4-02-13):
请问一下怎么重植显存会好呢

网友:
把示波器测波形的步骤说详细些就好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可惜不知道测量点在哪很好的思路,学习了,最好配上可调电源的电流大小!

网友:
楼主有更详细的方法不,是那牌子的示波器啊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真大神,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

网友:
E40  我就没深入的研究过  一般显卡搞定   遇到过做显卡  现存爆珠或者坏的  全换一般就好

网友:
显存虚焊会引起掉电吗

网友:
示波器 看不懂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找个有示波器的地方深造一下示波器使用!

网友:
楼主 示波器 用的不错啊

网友:
根本不知道你图中哪个通道是VCORE,还有你这故障是不是一开始如果打各个电感对地阻值也可以发现显存那边的问题

网友:
楼主其实可以先测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示波器一直没用啊 就是测试声卡和功放的时候用

网友:
我的示波器 成了摆设了  没怎么用了

网友:
太有难度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哦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有台示波器是最好!

网友:
在我心里!示波器一直以来都是神话般存在!!!

网友:
示波器这东西太神奇了,看来得买一个好好研究下了

网友:
示波器啊  不会用

网友:
重值居然不短了,莫非前面显存爆锡了?

网友:
示波器这东西太神奇了, 没怎么用

网友:
示波器 啥咋看的啊

网友:
羡慕啊,这就去买个示波器

网友:
二修机吧,做显卡做爆显存了

网友(2014-03-30):
请问下楼主用示波器追踪掉电示波器怎么设置?

网友:
示波器都不知道怎么用悲哀啊......

网友:
可以去搞研究了

网友:
短路! 重植 ?

二修板  ?

网友:
楼主的板是INT AM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