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进DELL界面掉电

楼主(2014-02-13):
师兄们,这几天遇到一台DELL 1450进DELL界面掉电,拔掉了所有外设故障依旧,没思路了    这个要怎么修呢    求思路,查哪条件呢?

网友:
温控  外设

网友:
我有个晶振老化也造成进画面掉电

网友:
有没大电容

网友:
排除所有外设,看看南桥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联想是同样的毛病,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先吧

网友:
加吧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