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屏幕关闭开关

楼主(2014-02-13):
师兄们,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笔记本合上盖子屏幕就会关闭,以前一直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合上盖子屏幕就会关闭,是什么控制的,我今天用磁铁在DELL N4050  DELL M5010上都做过试验,在C壳上某个位置晃动磁铁   屏幕就会关闭          我就拆开了  DELL M5010笔记本,全部裸板通电测试,在相当于触摸板下面的主板位置,以晃动磁铁,屏幕依然关闭   我都看了的触摸板下面主板就是相当于硬盘接口附近的位置,全都都是电阻,电容,电杆,芯片,就什么没有了   主板上什么元器件与磁铁合作的呢,能使屏幕关闭        求师兄们分析,详细说说阿

网友:
有的主板上有个跟三级管外形一下的霍尔元件,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二楼的说得对,现在机器不用以前那种开关了

网友:
磁铁在B壳里面,霍尔在板子上

网友:
霍尔 这不是一般做在开关边上么

网友(2014-07-15):
霍尔元件是应用霍尔效应的半导体。一般用于电机中测定转子转速,如录像机的磁鼓,电脑中的散热风扇等;是一种基于霍尔效应的磁传感器,已发展成一个品种多样的磁传感器产品族,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
嗯  我也有过这样的疑问,我只知道一些老机子都是有一个针的,一合起来就把针压下去,就关了,现在新式电脑就不晓得了

网友:
就是屏保啊 一个像三极管的

网友:
好多都是霍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