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反复自动开机掉电

楼主(2014-02-13):
我接到一台机器,通电自动开机瞬间掉电,几秒后有自动开机掉电反复,测3V5V一直正常,其他电压开机瞬间正常掉电时没有,不装CPU各电压均正常不掉电,请问是哪里原因?与BIOS有关吗?

网友:
刷个BIOS   把两个BIOS 都刷了应当好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的毛病,好了招呼一声。

网友:
刷个BIOS不行的话,换桥肯定好

网友:
谢谢楼上,明天试试再说

网友:
谢谢,正要这个呢

网友:
你上DBUG卡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电流到多大反复掉电重启是关键

网友:
期待最终的结果。

网友:
电流约到0.6A,DEBUG卡只显示一个0一闪就掉电然后再重启,CPU供电四个铁管全换了没用,显卡北桥均加焊过,IO边的BIOS芯片被前面修的人动过,现在找BIOS刷刷试试

网友:
cpu 有没有换了试过啊

网友:
CPU换过也不行,哪位高人有这板子的BIOS请分享一下,版号是LB46E MB10307-1.48.4HK01.011,谢谢了先

网友:
同求 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刷bios试试,再换CPU试试!不行加焊一下显卡,这种情况用排除法最好了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器没有头续了。。

网友:
一般 自动加电  就是  南桥 bios  ec

网友:
cpu换一个 试试

网友:
可以查查cpu供电的铁管子

网友:
460好像是铁片的MOS管,看看哪个供电不稳,不找他的那几个管,换一换试试,看会不会,前几天我修了一台,也就这样,因为管的原因,换了就不断电了

网友:
手头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求答复 。无头绪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是不少,通病一就是待机芯片的vin那烧穿洞。二就是cpu核心铁管子了。。。。

网友(2014-11-18):
自动开机掉电,感觉BIOS、EC,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正好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开电流1.45左右一会反复重启 偶尔还能显示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2014-12-20):
我现在一台这样的机器 开电流1.45左右一 要是把风扇去掉 第一次接通电源自己就开机 电流到1.5 后重启, 后跳变到1.5后回到0.3

网友:
cpu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