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CER 4736G LA-4495 时亮时不亮,不亮电流0.8

楼主(2014-02-13):
    昨天接的一台4736,板号是LA-4495P,拿过来时是时亮时不亮,接到手时上电跑0.3-0.7-0.82就不动了。拆开机器发现NEC大电容被别人换过,便拆了下来补了4个330,再上电故障依旧。老板说应该是不过内存,不想动桥,便先刷了BIOS.一连刷了5个BIOS,故障依旧,无奈最后刷回原来的BIOS。
   上BGA,从最上面的显卡开始一路做到南桥,每个桥都做了两次。。。做完南桥后终于亮了,点流是0.3-0.5-0.7-0.9-1.2-1.1,亮机一看分屏⊙﹏⊙b汗
   再加了一次显卡后发现又卡在了0.8,重复开关几次发现只要电流在0.5卡了一次后便能亮机,如果直接跳0.7或0.8则不亮,怀疑南桥周边原件有不亮,BGA受热之后才亮的机,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依然无果,上了迅驰四代CPU假负载测得供电时钟复位等都有,再上二代内存假负载各项电压齐全,地址线和数据线对地阻值一致,显卡与北桥之间64颗耦合电容也测过,应该不是桥有虚焊,不亮时各项电压也都有出来,请问大家这到底是哪里毛病?

补充内容 (2014-3-12 21:55):
今天又见到一台4495的,现象一样,同事说时开时不开,接手一测CPU坏了,换之即好,不知道4494的是不是也是一样问题,可惜已经退回给客户了

网友:
看CPU寻址能到BIOS吗?

网友:
应该上一下真实的CPU还有内存,有时候假负载不一定能看出问题,一般情况下显卡空焊的几率大些

网友:
0.8的时候有没有复位这些 查查

网友:
查过,有CPU复位,是我假负载上错了吗

网友:
这板有个显卡1.2v供电容易出问题 在键盘接口下面的一个八角线性稳压器

网友A:
在内存上测不到系统总线波形. 0.8的电流是pcie总线出问题了。就是桥和显卡之间的通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内存上测不到系统总线波形. 0.8的电流是pcie总线出问题了。就是桥和显卡之间的通信出问题了。

可我测过那64颗电容都没问题啊

网友B:
显卡不良也会导致不跑码   显卡重植试下

网友C:
bios  电池 有没有电    我之前遇见电池没电也有时不亮

网友:
先这种不好修

网友:
这样做法故障容易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电池 有没有电    我之前遇见电池没电也有时不亮

BIOS电池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不良也会导致不跑码   显卡重植试下

这倒没有试过,好象论坛里也有别人换显卡换好的

网友D:
手上有台,刚来时是显卡故障,BGA好后上板就不亮,反复多次,后来换新显卡之后分屏了,现在又换了个新的,接过不亮机了,电流表跳2下就不跳了,到0.8,怀疑北桥被做开焊了,加热北桥后故障依旧,BIOS刷了,板子变形,估计是要报废了,现在就想找个图纸看能不能着到其他原因,我的版号 4494P,希望同仁们有的给邮个,1747009118@qq.com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台,刚来时是显卡故障,BGA好后上板就不亮,反复多次,后来换新显卡之后分屏了,现在又换了个新的, ...

这里有一份,希望可以帮到你

《不凡修论坛》Compal LA-4494P.zip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台4495的,同事修过换了NEC大电容,请了风扇结果不亮机了,接手过来最后测得CU坏了,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2014-03-17):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有一台啊啊,怎么整啊?

有没换CPU试过?

网友:
呵呵这种机子确实不好弄啊~~~~

网友:
像是某个地方没过, 你测试下其他电压啊

网友:
COMS 没电了吧

网友:
显卡加焊,有时候没用,需要重新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