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开机可听到进系统声,但无显,拔掉COMS电池可以点亮

楼主(2014-02-13):
联想T400开机可听到进系统声,但无显,外接也是无显。,拔掉coms电池,开机就可以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可是重启之后就是黑屏,可听见进系统声。各位大哥有遇到过吗?望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怪 RTC电路好好看看  个人觉得

网友A:
这个是独立显卡的问题,换独立显卡或者把独立显卡摘掉在CMOS里设置成集成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独立显卡的问题,换独立显卡或者把独立显卡摘掉在CMOS里设置成集成的显卡!

楼上的,说的对,这很是显卡挂了

网友:
这个是双显卡的   放电了默认为集显启动  重启后就是独显启动   应该是你的独显出问题了

网友:
没进系统之前正常吗,如果正常就要排除系统和显卡了哦

网友:
直接进bios,独立显卡禁用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啊    认不到独立啊   放电就好    bios 也能禁用啊      换显卡能好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我修到过的。放电后是集成显卡工作了

网友:
独立显卡挂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一样的意见啊,做多了显卡吧,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可以断开显卡供电电路试试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暗屏,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本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换了BIOS电池也不行

网友:
最后做的显卡好了,不过容易返修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有去红脚的东西呀

网友:
我只要遇到有红脚的本做BGA都害怕

网友:
特别不好除脚

网友:
这毛病听着有点矛盾

网友(2014-03-24):
我的是 高压坏了 但是换了个还是暗屏 求大神解答下 给点思路

网友:
直接用集成显卡 我自己就用的T400 根你的一样 最开始是打了一天坦克世界 花屏了 哎 懒得搞了 进BIOS设置下用集成算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