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国行8G 摔过,每天出现一次死机

楼主(2014-02-13):
摔过,中框下边部分变形,换了屏,中框,电池。现在用用就出现屏幕图像慢慢消失(这个时候按开关和HOME重启成功的机率非常高)就成了死机最后剩下一点背光,同时按开关和HOME可以强行重启,也有时候启动不了只能扣掉电池才能开机,如果重新刷系统,刚刷完36小时左右应该不会死机,然后每天一次死机,最近一天死好几次,曾经刷过6.1.2不完美引导,7.04,7.1BETA3,7.1BETA4,现在是7.1BETA5,仍然每天死机,有时候屏幕背光从下面往上闪,如果继续再玩肯定出现黑屏死机。
好几个修手机的朋友不敢修,说不知道哪出问题,
请高手帮帮我啊,谢谢啦~~~~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摔的 谁敢接 啊

网友:
这种时开时不开的,基本没人愿意修!因为一旦修起来,可能就不开机了.到时你还得认为人家修坏了!要人赔!

网友:
就没有一点希望吗?说点思路吧

网友:
很明显有的地方摔虚焊了.因为现在主板在机器里,用螺丝压着,还能开机.如果拆下来维修,非常可能就一点都不开机了.关键苹果手机的主要元件下面都有胶.一般人弄不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脱焊,或者线路板的铜箔断了

网友:
芯片虚焊了 有黑胶难度太高,查出来修没修好 不亮了 到时就更加麻烦了

网友(2014-03-21):
没办法啊 学习了

网友:
摔过的板子难修,BGA掉点比较常见,和客人说明一下万一没修好也不能恢复修之前的状态,同意则修不同意就不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