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报警声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02-13):
这机器是AMD芯片组的.有时可以开机有时点不亮还有报警声.刚开始还以为是内存坏了,换了一条后点亮了.可是多开几次却又不行了,网上看了好多贴都说这机器北桥坏的多,加焊北桥后却修复.看来AMD北桥坏是通病.

网友:
不亮时候几声报警

网友(点评):
更多的是7声报警吧

网友:
7声报警,dellamd太多了

网友:
这机器  修的 块10多台了   就没碰见别的毛病过  英特的是显卡  AMD的是北桥

网友:
AMD 的开机报警7声,首先动北桥!

网友:
DELL的机子北桥容易出问题,好像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这款机子确实是北桥挺爱坏的。修的挺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