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通病 卡LOGO(用光电鼠标 快速找到故障)

楼主(2014-02-14):
SL410K 通病 卡LOGO

开机检测 卡LOGO 不动
判断故障有: 硬盘 光驱 键盘 USB接口

用光电鼠标可以直观看出.USB短路故障.
USB外设正常如图:

USB 5V短路如图:

然后拆机 找到故障电容如图

直接跟换  故障修复

 会员11136812元2023-2-5 11:24
 会员8515632元2022-9-21 12:47

网友(点评):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不错

网友(点评):
很新颖的方法,呵呵

网友:
短路给鼠标烧了没啊。。。哈哈

网友(点评):
5V短路 是用鼠标测试出来的

网友(点评):
短路5V电压几乎没有,不会烧的。

网友(点评):
LZ在证明是主板USB供电被短路,不是鼠标短路是USB5V没有了,如果是鼠标短路有可能烧主板USB供电,主板USB供电短路,鼠标上都没电了,怎么会烧鼠标呢?

网友:
这个还需要用万用表测试才可以准确判断
不过借用身边工具 初步判断 很不错

网友:
这方法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A:
有点意思意想不到的想法。。。

网友B:
5v后级短路,不错,就是有可能烧鼠标

这都短路了,短路后就没有电了,还怎么烧鼠标啊。

网友:
有的都是U口坏掉

网友C:
这个方法挺好的,可以在不拆机的情况下使用啊

网友:
这个方法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厉害啊,仅仅用这个就能搞好

网友:
这个机器也USB 口直接损坏的导致卡LOGO 的!

网友:
上次有一个usb短路,也是和这个故障一样,可惜没有量到这个情况,直接换的南桥,换后还是原故障,到最后也是发现短路。但是5v短路为什么还能显示呢

网友(点评):
同意点评讲的理论

网友(点评):
不是主板5V短路,是经转换后的USB5V供电短路。不会影响主板5V供电的,如果是USB5V转换电路击穿,就不会显示了。

网友:
最强的还是人的大脑 工具都被人开发完了

网友:
这种钱比较好挣啊

网友:
thinkpad 通病啊

网友:
还是表笔测量的稳妥些。

网友:
这个方法一直都在用。。。

网友:
基本不用万能表   呵呵  这个方法 不拆机 也可以判断

网友:
上次碰到 一个 USB 接口 坏了

网友:
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意想不到的想法。。。

学习了,不过好像也修过SL510卡 LO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后级短路,不错,就是有可能烧鼠标

USB短路5V都没出来怎么烧鼠标,当然灯就没亮了,楼主只是用一个设备在测试USB端口供电而已。

网友:
嗯,这机器端口有毛病是通病,不过烧这个电容的机器也遇到不少。

网友:
这思路好啊

网友:
是不是这个方法只能测试USB的5V是否短路啊。。。。

网友:
很直观的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
U口直接坏掉的遇见不少,以后也要查查电容了。

网友:
快速解决办法,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挺好的,可以在不拆机的情况下使用啊

修的时候还不是嘚拆

网友:
看来很细心  多思考对维修太重要了     顶一个

网友:
这样都测到问题了厉害

网友:
USB短路,判断方法很奇特

网友:
这也能加精华啊,牛逼了

联想的几个机器U口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哈哈,果然是通病,大家都遇到过啊。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啊 应该维修的都懂吧

网友:
  能利用身边工具,值得学习

网友:
非常经典的故障。。。

网友:
上次遇到这个机器换U口。。报价150。客户只给50元,,我直接叫滚蛋。。。。老子光清个灰都不止50。。客户转悠了一圈,又叫修了(我们这里就我在修本本,肯定没找到修的)我直接甩了一句,现在机器多要排队,估计明天取机器,,要现场修,需给加急费30元,,,客户只有忍声吞气给了180

网友(点评):
这么霸气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