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系列 通病 待机有3V 没 5V 换充电IC

楼主(2014-02-14):
华硕 F83V系列通病 待机有3V 没 5V 换充电IC
故障描述: 用可调电源测试 电流为0.000
用万用表测 待机电压 只有3V 没有5V
正常的主板  待机有 3V 5V

华硕系列的主板 我发现 看型号 要看内存上面的贴纸

F83VD
图纸我就不上传了 最后查到5V 开启的条件跟开机芯片 MX17415E 有关
直接跟换IC   待机正常 3V 5V都出来了
IC位置:

有图 有助于大家快点修复

网友:
有些机器 知道哪里坏 修修快啊  都为了钱 只要修好就行

我觉得了解下原因增加经验,能更好的帮助以后维修机器时遇见的问题。
同意。

网友:
进来学习下, 很少修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看来确实是通病,前些天也碰到一样故障 也是换充电IC好的

网友:
下次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直接去找这个IC,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说的简单明了,听是听懂了。 就是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呢

网友:
下次遇到相同的问题 我也试试

网友:
听的太简单了就是不懂,新手不会一下就找到那的。要是带上原理+图解就好了。

网友:
5v 给充电ic 供电吗

网友:
至今还没有遇到呢

网友:
新手进来,楼主技术精 充电IC 导致的

网友:
通过图片 我以后直接找到更换 不错

建议大家全部带图

网友:
进来学习下, 修到过这个问题 芯片不便宜啊

网友:
楼主最近看到你发了好了贴都学到不少感谢了

网友:
有点做捷径的教法,对新手来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附带原理更加

网友:
电路分析没有,,经验维修,快。。。我也有过这个主板维修贴,一样的问题,有电路分析,最后也是换充电IC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图纸应该共享呀!

网友:
楼主听是听明了,但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ic是哪个,我是小白

都见习生了还是小白……

网友:
有图直接就看出来了,上个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为什么跟他有关系
嘸鼡≮飛渔≯
充电芯片坏了,EC收不到适配器检测信号,发不出VSUS_ON,所以5V的开启信号EN没有
详情
ACIN不正常会导致EC工作不正常而无法发出VSUS-ON
详情

网友:
收下,留用

网友:
有的机子好像待机是没5V的哈!!!

网友:
*脏话*。华硕的这个机器本来就只有3V 没5V.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看是明白了充电IC导致待机5V没出来,不知楼主怎么查出来的,可以更详细的就更完美了,楼主加油哦,本人菜鸟学习了

网友:
图纸不上传是亮点,分析也粗略

网友:
求维修思路! 是5V 短路了还是 IC没有产生5V的ON信号!?

网友:
发现最难搞3V5V了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
秒杀哦 待机芯片通病

网友:
谢楼主分享,不过对新手来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能图纸共享那就更好了

网友:
说的让人很容易明白,加分了,下次到我手里就秒了

网友:
这是通病吗 楼主遇到好几台了吗

网友:
呵呵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现象的3,5v还是pwm的3,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