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2个笔记本高压条想改成通用高压条 求指导

楼主(2014-02-14):
                 手头上有2个NEC笔记本高压条想改成通用高压条 求指导

网友:
电源 和 高压接口换一下 就行了

网友A:
先找出电源,地,开关,亮度这几个信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出电源,地,开关,亮度这几个信号来

有点难度~~手头上就只有 高压条~~

网友B:
地,正电压和开光(有些没有就是电源控制)和亮度线就行过电阻接地或在电源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正电压和开光(有些没有就是电源控制)和亮度线就行过电阻接地或在电源正

太高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