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LA-4102P不显示

楼主(2014-02-14):
接一台HP CQ45笔记本 (主板号LA-4102P)独显,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接维修电源,开机电流有一次跳变和回落,电源1A的样子,测试各供电电感,电压都有,外接显示器也无显示。我看南桥之前换过,就加焊了一下南桥,现在电流到0.8A,没有跳变回落的迹像。用示波器测LPC总线,LPC-FRAME,LPC-AD0-AD3波形有一次闪动,之后就没有反应了。BIOS在论坛上下了,把原板上的BIOS作了备份,并用一块新的BIOS芯片刷了论坛上下的BIOS程序,结果试了几个都开不了机。但刷上原机备份的BIOS程序,可以开机通电,但现象一样,电流0.8A,没有显示。
求各位大虾给个思路。

HP CQ45 LA-4102P 原板BIOS

网友:
北桥空焊了。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谢谢指点,我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刷BIOS程序,在做北桥看看

网友:
不应该弄南桥、、

网友:
看看过没过内存  电压都有  就信号的事了  不好修

网友:
先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加焊了北桥,现像还是一样。

网友:
BIOS在论坛上下了,把原板上的BIOS作了备份,并用一块新的BIOS芯片刷了论坛上下的BIOS程序,结果试了几个都开不了机。但刷上原机备份的BIOS程序,可以开机通电,但现象一样,电流0.8A,没有显示。

网友:
应该是BIOS吧。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是AMD 的  干北桥

网友:
是INTEL的芯片级,北桥是PM45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最后还是BIOS的问题,在论坛上下的都用不了。后来一朋友发了一份给我,刷上去就可以了。
现附上可以用的 HP CQ45  笔记本BIOS,板号LA-4102P。最后感谢大家的帮助。

CQ45 独显LA-4102P.rar

网友:
灰常灰常灰常感谢分享较纸,手里一样的故障现象,开机电流0.8不显刷了苦干BIOS都不行,用了这个BIOS,一次性亮机!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上客气了。有好的经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bios  问题,先搞吧 不行再干北桥

网友:
非常感谢  刷了楼主的亮了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hp bios 容易坏。

网友(2014-04-23):
刷了你的BIOS直接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