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台电A80h不充电怎么修,求指点。

楼主(2014-02-14):
平板电脑台电A80h不充电怎么修,求指点。我没有修过平板电脑,谁有图纸上传一份,还有无限容易掉线,两三分钟就找不到自己家的无线信号了。请问怎么修?

网友A:
直接从USB供电串个二极管到电池算了,但是要客户充电时间掌握好。

网友B:
要么电池坏了,要么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电池坏了,要么充电芯片坏了。。。。

不认识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USB供电串个二极管到电池算了,但是要客户充电时间掌握好。

可以说具体点吗?简单的画个图解。

网友C:
主板没那么容易坏。 如果没冒过烟的话  换电池吧。 这电池很垃圾  一换一个好。 型号要对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没那么容易坏。 如果没冒过烟的话  换电池吧。 这电池很垃圾  一换一个好。 型号要对准。

哦,好的。我试试。

网友(2014-05-24):
电池激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叫他买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电池坏了,要么充电芯片坏了。。。。

什么样子充电芯片

网友:
3、5V供电芯片,你自己查一下

网友:
无线老掉线,可以刷下机试试,固件官网有吧,还不行有可能主控过热虚焊,或wifi模块有问题!摸摸热不?

网友(2014-06-24):
这个可能是摔过的机器,充电接口,充电IC,主控,WIFI块虚焊,试试吧

网友:
冲电显示百分之零,一般都是电池坏了,或电池的电放空了,要激活

网友(2014-08-27):
无线模块加焊下

网友:
先收藏了,以备用

网友:
一般电池坏了 或主板充电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