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例E40黑胶显卡

楼主(2014-02-14):
E40机器嘟嘟报警两声,显卡问题。
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拆显卡过程,正反两面隔热锡纸贴好,特别是显存要保护好。
平时焊接用的无线曲线上下部温度适当提高5-10度。开始走曲线,时间要把握好,平时多少秒无铅锡球融化了,就在这个时间段后用镊子或者刀尖,轻敲,力度要适中,如果板子跟着变形,芯片没有动的意思,就不要再用蛮力撬了,再撬就把焊盘搞坏了。根据平时的经验,你可以适当再调高一下曲线温度。我这里这个温度就差不多了,芯片一角已经能撬动了,想再撬的时候撬不动了,这时候不要着急,可是让曲线多保持一会。我采用的方法从新再走一遍曲线,再原来松动的基础上一举拿下。
拆下来的未经处理的焊盘如下
处理后的焊盘,掉了两个空点

原来的显卡芯片测阻值正常,重新植球上机

至此完美修复

论坛上有一个更可靠的拆黑胶方法:把芯片加热后喷酒精的冷却法,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联想的黑胶太恶心了 。   店里的BGA是数控的还不好贴铝铍纸

网友:
我这一边 一次就可以搞下来  也会掉两点

网友:
其实这个挺好取得。用高点温度

网友:
你用的两温区还是三温区???

网友:
关于黑胶,我是逢焊必废,屡废屡焊。至今记得第一次打算重植黑胶显卡时,显卡虽然下来了,但是还带着几根铜丝。。。。心里一阵凉啊

网友:
重置球回去显卡能耐用么?会不会很快返修?

网友:
黑胶太恶心了

网友:
黑胶还好,但芯片假的多。

网友:
这焊盘搞的漂亮

网友:
我今天也终于搞定了一张IBM的黑胶显卡也是E40,把显存和CPU座子用厚的隔热纸弄好,取下来重置一次我的三温区只开了中间一温区,取下了掉了三点,在上面下了个点位图,看下是空脚,原芯片没有暴打下阻值正常,上上去就OK了,感谢提供点位图的朋友,以前我做一个就死一个连电都不通了,搞了之后,直接放弃,分析下应该是隔热没做好。

网友:
打了胶的我一般都是更换芯片,那芯片上的胶太难弄了,加上我拆芯片的时候温度设置得比较高.

网友:
黑胶不知道那个傻子弄的 各种掉点 各种爆锡

网友:
温度只要把握好 多汗几下就行了

网友:
e40
显卡做过以后,最好测试一下散热片,不然容易反修,多数都是散热片坏,引起芯片虚汗

网友:
底部预热时间延长  顶部温度提高5度 基本没问题 还是看个人操作了

网友:
目前不做这个,万一爆珠就麻烦

网友:
讨厌黑胶 但是要取下来也不是那么的难 只是觉得麻烦

网友:
楼主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