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4-02-14):
型号M236BC长城显示器亮一会就不亮加焊高压部分

网友:
元器件容易老化 想耐用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是啊,直接换一块不是更好?反正成本不高,也免得怕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

网友:
长城高压虚焊的很多,质量不行

网友:
对,是通病、、、、、、

网友:
如果是高压问题,那也还是得换啊,不然又返修

网友:
一家网吧的机器,去年修了好几台没反修

网友:
高压问题的多,

网友:
虚焊了    加焊一下就ok
不用换

网友:
确实是通病

网友:
加焊的那几个部位

网友:
加焊的位置补充下

网友:
高压包各和变压器旁边的滤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