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不充电

楼主(2014-02-14):
同行送来DELL N5010能正常开机,就是不充电,电池换了个新的,系统里各种试,还是不充电,无法只好拆机,测充电芯片各电压正常,电池没电,但测试正常,装机,上硬盘,开机,发现可以充电了。
分析:可能在之前同行清灰时大小板没有扣严,使电源检测信号送不到充电芯片2脚,使充电芯片不能正常工作,无法充电。

网友:
电源适配器也会导致不充电啊

网友:
我遇到过把主板上的电池接口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电源W数不够也充不了电

网友:
戴尔的检测电路

网友:
学习来了学习来了

网友:
我手上一个N4030是摔过的,也是充不了电,电池指示灯不亮,用适配器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