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进水待机偏低

楼主(2014-02-14):
1、这个是维修同行给送来的机器,接到机器后先拆机查看进水的情况,看到ECWPCE775LA)烧焦、控制键盘的线路也有烧段线的现象,二话不说先把EC给换了然后把烧段的线路接上。先测试一下电流是什么情况,待机电流显示偏低0.003,看到待机电压偏低就测试了一下3V5V有没有出来,测完果然没有出来,接着测试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就把主板的所有大电感都测试了一下只测到3V5V这个地方的电杆对地阻值有点偏低,现在估计3V5V供电芯片有问题(RT8201B),现在麻烦了手里没有这个芯片,又接着订了两个芯片,芯片到后换上待机还是不正常,又把另外一个芯片换上看到待机正常了,上机测屏幕显示了
2、多次测试都OK

网友:
看样子难度一般,不过仔细很关键呀

网友:
说的没错看似简单,如果不仔细看这个故障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