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3s 不触发

楼主(2014-02-14):
插适配器充电指示灯也不亮    按开机键 也不触发        这个机器EC参与开机吗 》 EC的1脚有3.3 V   没有波   不知道是不是EC 的问题 开机键上面 有3.3 v

待机3V5V都有        查到EC 的67脚PG没有  从待机芯片rt8206a来的  8206的13脚和28脚  也没有PG    但是的待机3v5v都正常啊  上拉一个3.3V到PG   可以触发 就是没CPU电压         请问RT8206A要发出PG 需要先有什么信号呢?难道不是3V5V正常了就发出吗?

网友:
找图纸按时序来吧,这样很难说得清楚

网友:
又没得图纸、。  我也在修A43S  没图纸

网友:
先换个供电芯片试一下,或者把供电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看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下一步查有没有3v,5v,如果都有了。再查开机时序

网友:
先看3v5v在刷EC。

网友:
能学到东西的帖子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