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72E 的时序大神给一个好吗

楼主(2014-02-14):
如题IT8572E是怎么工作的  小弟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ASUS   p43s 机器有待机 不触发   EC 没波形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4-03-30):
有8572E的PDF也行,没找到。郁闷

网友:
图纸上看,测待机条件

网友(2014-05-01):
找不到这种图纸....EC的资料也没有.不好下手....和其它EC又不一样

网友:
几个重要脚位,其它参数参考图纸上的吧,

谢谢

网友A:
可参考K42的IT 8500,我也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就用8500华硕K42J一样的开机原理,但PCH也要测条件。

网友:
为什么这个IT8572的PDF这么难找啊?

网友:
各位兄弟我也在找啊,华硕K43LY 3.1 有待机不上电,怎么修啊

网友:
直接更换EClipse

网友:
求个这个图纸,谢谢大家

网友:
哈哈,今天接到一台没3,3V的待机,BIOS脚供电没有,不触发,也在找

网友:
参考华硕K42J的吧

网友:
是不是自带程序那种呢?前面遇到过一个,ec坏的,自带程序的,换了拆机的后好了

网友:
测南桥和EC待机条件

网友(2014-06-02):
我也需要,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
同求啊我也在找,有的师兄弟发下。谢谢。

网友(2014-07-14):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K42的IT 8500,我也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这两个不一样吧???

网友:
华硕主板不好修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