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Thinkpad SL410K开机花屏

楼主(2014-02-14):
1、看到这个故障以为是屏幕和屏线的故障、先换屏测试了一下,换屏后是原故障,现在手上没有这个屏线2、刚把这个屏线订了货,等件到了在说吧
屏幕

网友:
显卡问题 换新的把

网友:
外接怎么样呢

网友:
这情况看起来事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再订屏线也不迟

网友:
这款机器遇到过好几次显卡问题

网友:
battery erro 不是电池吗?
liu19920719
你想多了,LZ不是问的这个
详情
huntel99
小声的说一句,人家楼主问的是屏出现这种状况,不是问电池低。哈哈哈,其实那个电池提示是小故障。
详情

网友:
接口有没有人为搞脏。。用洗板水多擦擦 再者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最后换个上半身。。省的走弯路

网友:
这个机器外接正常

网友:
屏线问题吧,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不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要不就是显卡了啊,打打阻值

网友:
现在修的是花屏问题!尽量先不要加焊显卡

网友:
有时候晃动屏线有变化

网友:
晃动屏线有变化的话那屏线的可能性大一些了!

网友:
看图 显卡的可能大些 如果是屏线的问题上下翻屏画满会有变化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的问题,类似于显示器的屏线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pin x线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口氧化,用洗板水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