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2屏幕发白

楼主(2014-02-14):
        近来接到一台联想LXM-L17CH2 的17寸液晶显示器,用可调电源12V加电,发现屏幕发白,当我可调电源电压降低时,屏幕又显示正常,用外接适配器,直接白屏加彩线,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是那一块出问题了,才导致的,是高压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通用板一试就知

网友:
换板试试最快,固件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这个情况只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驱动板上的程序 还有就是屏

网友:
已解决,是供给驱动板的电压不对,应该是5V的,现在变成12V了

网友:
现在变成12V了 板子不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