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华硕X45V不通电

楼主(2014-02-14):
接了一台华硕X45V的I3机器,不通电,拆开一一看是一台二修机,蚱一看人家大小芯片都换过了,EC啦,BIOS,南桥,都换过了,好吧,就试一下吧,打下待机电压都有啊,也没什么短路的,。。。。。。。过了一会,突然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开关的问题呢,不会吧,这么简单的人家早就试过了吧,我还是试了一下,结果直接在主板的开关接口上触发,亮机了,太神奇了,真的亮机了,原来是开关小板的问题,结果我直接拆了开关板上的一个小三极管就也好了了,好了,报价收钱了!

网友:
还补充一下,人家BIOS也刷坏了,还花了5块钱在网上买了一个,谁要就找我吧,8M的太大了!

网友:
运气,只能说运气太好了,这样都能捡的到!

网友:
拆掉的管是干嘛的哦??

网友:
你是湛江的?我现在在广州这修笔记本也有半年多了,有时候真的想回去湛江开一家维修店,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市场怎么样?

网友:
这捡钱都不用弯腰

网友:
楼主把你那BIOS给我发一份吧!7134820@qq.com

网友:
其实我最可惜前面那位兄弟,估计别说2天耗在这机器上,赔了钱不说还技术不好。结果阴沟翻船,真是死不瞑目啊。人家没用刀在U座子下划一刀就蛮给面子了。发一份也给我吧,谢啦!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我也要一份,38758819@qq.com

网友:
走狗屎运了。

网友:
给我也发一份吧。qhw2802@live.com

网友:
8166942@qq.com 也传一份给我吧 谢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还是细心。二修能遇到这种机器。羡慕

网友:
运气真好。。这样的2修机 也能到你这里。。

网友: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