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p41 d3 ver 6.1

楼主(2014-02-14):
主板接手时不能跑码,测量各个点电压基本正常,用手触摸时发现网卡芯片温度过高  异常,直接拆掉网卡 换了过同型号的上去  可以跑码了  能点亮了  但是卡在英文界面  (非logo) 然后还发现usb不能用  无论是键盘还是U盘  都没反应 !求大神们给小弟指条路吧  感激不尽啊  !!!

网友:
估计南桥伤了

网友A:
南桥问题,先加焊一下吧,还不行就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问题,先加焊一下吧,还不行就是桥挂了。

应该是南桥挂了  我们这换个桥 80   顾客不修了!!1  蛋疼啊!

网友:
声卡,南桥,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换南桥就好

网友:
usb供电 键盘供电,数据线对地值

网友:
烧网卡是一块把南桥也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