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LOG反复从起

楼主(2014-02-14):
今天接了台戴尔一体机 开机到LOG就从起 主板供电都正常 想求BIOS  有的请传下 型号是 戴尔2310 I3处理器 独立显卡

网友(点评):
他重启肯定给你提示了

网友:
看看散热或者IO方面的问题。

网友:
扣电池 清BIOS试下?

网友:
南桥换过没?试试看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加LOGO重启,这个我刷过BIOS解决了问题,不过我找了很久,忘记了我的BIOS是谁给的!

网友:
你去戴尔官网应该可以下  dell8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