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2430V开关失灵 有时不通电 或者用着断电 急急急!!

楼主(2014-02-14):
oc2430V开关失灵 有时不通电 或者用着断电.TB买了驱动板换上也一样 按键吧了也一样用着断电。。听说这机有通病。想求教高手该怎么解决

网友:
是AOC的2430v显示器吧,先看看DOS菜单锁定没有?要是锁定了,很有可能是按键漏电,最好把按键板拔掉再试试,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故障,要是冠捷或者易美逊的按键漏电的比较多,换掉所有按键就行了,DOS菜单解锁方法是关机状态下按开关机键的同时按菜单键3秒就解锁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灯管高压线的焊接头老化开焊接触不好,照成高压保护,需要拆屏检查,

网友:
换开关,要么别的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换了,按键板也去掉了,,,那还会有什么,,,电源稳定吗??

网友:
检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 是驱动板上的一个1084管发烫不良。换了个就好了,这机器可能有这个通病。我换的拆机驱动板。

网友:
我也碰到过 可能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