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能用的v460 ec bios

楼主(2014-02-14):
v460 i5 独显 不开机  测电感量L16  L17 无3 v 5 v输出 , 16脚vin 19v  13脚en  5v正常。查论坛上说是通病 ec bios  问题,求个能用的ec bios .

网友:
我有个4兆的bios  独显的

网友:
不是4m 的  是128K的ec bios

网友:
网上一大堆啊   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下ec一刷就好啊

网友:
在论坛上下了2个 都不能用  用编程器看里面的程序都不一样,看来这个ec bios 有多个版本的,这个有时也要看运气。

网友:
这个跟B460一样的板子

网友:
我的主板是这个型号的,求个 试过的能用的。

网友:
           此机已修复 不是EC bios的问题,是cpu供电isl62882 坏了,正好在cmos电池下面还有黑色贴纸盖着没早发现,还是不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