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这个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4-02-14):
笔记本电源上拆的 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
是个场效应管3A800v

网友:
三极管吧?

网友A:
这种管子用手中的4N100代修过两次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管子用手中的4N100代修过两次成功。

正想用4N60替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能用4N60代换吗

网友:
耐压600V的电流3A以上的N管都可以代换的 如 3N60 4N60 6N60 K2647 K2645 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代换没有问,就是耐压600v比原来的低一些,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没有问题,但是不是全塑封的管子注意与散热片绝缘

网友:
这个型号的场效应管还是很好代换的

网友:
淘宝上一大堆这样的管子。
买些备用。

网友:
这是个N沟道管参书如图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上用的吧

网友:
不是三极管,就是场效应管了~呵呵

网友:
耐压600V的电流3A以上的N管都可以代换的 如 3N60 4N60 6N60 K2647 K2645 都可以的。新手学习哈

网友:
金属封装的注意绝缘

网友:
学习了,今天又认识了一只管子

网友:
我也以前碰到过样的问题.在线等

网友:
很明显的嘛  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用4N60替换,不知道行不行
貌似耐压低了哦 你甄别下

网友:
用4N60代换了,现在电源有输出但只有3V左右电压
19V3A的笔记本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