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14-02-14):
一精英主板,965PLT-A V1.0开机黑屏,能显就是黑的看不到显示,集显这样,换上独显也是这样,求大神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用诊断卡检测一下查供电

网友:
北桥加焊吧

网友:
开机灯有亮的话查行场电路,不过用独显还这样,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吧 ,加显卡也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