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电脑电源小板上的管子

楼主(2014-02-14):
检测时大意了,把它搞烧了。图中圆圈内是什么。麻烦知道的兄弟告知。谢谢.电脑型号是 A1278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台一样的   可惜机器已经拿走了

网友A:
上面标的可能是p7具体什么管子真不好说,我搞的一台是a1370 air的,我也是烧了大短了一下.后面我把它拆了。也没装.。正常使用.插的时候要对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标的可能是p7具体什么管子真不好说,我搞的一台是a1370 air的,我也是烧了大短了一下.后面我把它拆了。 ...

对,我照片上的也是有个P,后面的烧黑了。

网友B:
应该是起保护的.直接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起保护的.直接拆了

烧了后,我接电源绿灯都不亮了,不能充电。后来订了块小板,测了下 是个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