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八声报警

楼主(2014-02-14):
Dell八声报警。有说是屏坏的,接口虚的,外接试试,花屏,拿风枪吹吹能亮了,报价换

网友:
兄弟,这逻辑能力不是一般的强才能读懂你写的。特别是用风枪吹吹……显卡?桥?你都吹亮了要是报价太高人家不同意修,你怎么跟人家吹回花屏啊。